楼主(2011-09-02):
今天一个590+,70A的直流调速器基本参数设置完成,准备进行自珍定,进去到电流环(CURRENT LOOP)中进入了AUTOTUNE菜单,OFF参数不能改成ON没法进行自珍定,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把装置工厂化参数复位,重来。

楼主:
今天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一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B:
退出使能。

网友C:
自调谐起始条件:1、检查主接触器(C3)断开没有?   2、程序停机(端子B8)、惯性滑行停机(端子B9)应该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