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3):
如题  昨天接变频器的时候 有的电机是三角的有的电机是星接的  我用的是西门子440变频器 请问各位老师用注意这个吗?谢谢啦!!

网友A:
你的电机是380的还是220的·······

网友A:
都接成三角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接成三角形的········
 我们的有三角也有星型的

网友B:
要看电机铭牌数据,按照3AC380V供电要求的接法即可。

网友C:
管它是什么的,电机原先出厂什么接就什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