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3):
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和器身的接地能接在一起吗?规程是怎么规定的?

楼主:
井下中性点是不接地的

网友A:
如果采用串接的方式不提倡。如果中性点和变压器体接地点分别各引一条线直接与接地极接在一起是可以的。

所谓串接是指先接中性点后再跨线连接变压器体接地点(或顺序相反),一条线连接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采用串接的方式不提倡。如果中性点和变压器体接地点分别各引一条线直接与接地极接在一起是可以的。

所谓串接是指先接中性点后再跨线连接变压器体接地点(或顺序相反),一条线连接两点。

不知这方面设计规程是如何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