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3):
三菱人机界编程软件面怎么自定义图像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老师了 谢谢

楼主:
三菱人机界面编程软件开机画面里面的指定画面是什么意思  怎么指定不了

网友A:
编程软件“公共设置”菜单下的“GOT环境设置”下选择“开机画面”,选择指定开机画面,然后选择电脑中的图片

网友B:
同意3楼的说法

楼主:
3楼的老师说的对 但是我打开我电脑图片收藏夹里面的图片没有了本来是有的 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图片格式不对吗那三菱人机界面支持什么样的格式 请教各位老师了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选择图片的时候你会看到出来的选项中只有 *.BMP格式,那就是要位图文件,你可以将你的图用屏幕抓图保存成位图格式

网友C:
编程软件“公共设置”菜单下的“GOT环境设置”下选择“开机画面”,选择指定开机画面,然后选择电脑中的图片选择图片的时候你会看到出来的选项中只有 *.BMP格式,那就是要位图文件,你可以将你的图用屏幕抓图保存成位图格式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老师学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