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3):
这几天我们这的一台高频设备出现了几次打火现象,昨天把示波器挂在输出端看了一下波形。发现阳极电压达到2000V以后,输出波形基波上就会出现杂波,而且随着电压的升高,杂波越严重。固定螺丝和接地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栅极的旁路电容也由原来的500PF改为1000PF了,反馈也多次调整过了,但是没见有什么效果。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请高手帮忙~!

网友A:
高频设备出现打火现象的原因非常多,我修这方面的设备很多年了,从来没用过示波器,这种故障不到现场看是很难说清楚的。

网友B:
用接地、屏蔽来解决应该见效果的。

楼主:
昨天发现改变换能器次级的一个可变电容,对波形有影响,今天准备改变一下次级电容的容量再观察一下~!

楼主:
还是没有效果,太郁闷了~!

网友C:
是“寄生振荡”吗?很可能是高压漏电或者高压打火??

楼主:
呵呵,好久没见您来了到处看看,我从示波器波形上看,随着电压的提高,波形杂波越严重。而且今天示波器挂在上边谁也没动,示波器探头线打火烧断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最大的可能就是高压漏电打火了!!仔细检查??

楼主:
好的,明天我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D:
应该是高压绝缘不好了。

楼主:
检查后觉得应该不是漏电造成,因为在低电压时,有负载的波形还算较好,但是撤掉负载后低电压时波形就会变得很差,所以,我感觉应该是寄生振荡~!

网友E:
仔细检查一下再看下资料

网友F:
没有人能解决吗?

---------------------------------------------------

楼主:
这两天示波器的探头坏了,只能等老外周日带来个新的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