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3):
我公司一次盐水工段PLC西门子程序,就是一个电磁流量计在现场有流量显示14M3。信号也过来了,就是电脑上不显示。还显示满量程的数值50M3. 程序没有动过,就忽然变成了这样了。。。。。。模块是8路模拟量的其他7路的点都没有问题的 ,,急需解决啊, 那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啊  拜托了

网友A:
我对那个14M3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B:
查看PLC的模拟量输出的数值。

网友C:
其它七路没问题那肯定是模拟量模块的问题啊!

网友D:
应该是模拟量模块的问题。

网友E:
你的测量传感器损坏了!请着重检查一下吧!

网友F:
是不是信号来源坏了,看看吧

网友G:
检查一下模拟量模块的选择开关。

网友H:
摸拟量模块换了就好了,先检查传感器是否有问题?然后就换模块!

网友I:
在线监控一下数值,对调一下接口试试,应该能判断出是模块还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J:
查查信号线,有没有虚接的!尤其是负电!
我刚处理过类似的故障,希望能能帮到你,我开始也是先怀疑模块,最后还是线的问题。

网友K:
先测电流,如果在正常范围,PLC有问题;如果<4mA或>20mA,都有可能发生这种问题。<4mA时,300的会断线报警,送出32768;200的没试过。

网友L:
哈哈,把相同的其它的正常的兑换一下,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网友M:
应该是信号线接线有问题。

网友N:
你用万用表测信号啊

网友O:
家我 QQ吧 406377977

网友P:
输入AI的4-20mA信号对不对,对流量计没事,AI模板的通道可能有问题,换通道试试,或信号有干扰,需要加信号隔离器试下

网友Q:
有问题和无问题的输入模拟量对调即可判断

网友R(2011-10-26):
你变成满量程,先查查是不是传感器线断了,在AI接线端子处用万用表测它的毫安信号
,没问题再来判断是不是通道坏了。
仅代表个人看法!

网友S:
楼上,模块是2路一起切换的,其他7路都还的,那就是现场信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