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3):
我在plc中学习怎么没有了解到星型变三角形中会用到时间继电器,我记得好像就用了一个速度继电器吧?

网友A:
什么是速度继电器?

网友B:
一般都是用时间继电器来实现星角转换的

网友C:
有用电流到了一定程度切换的,最常用的还是用时间继电器的,没听说过用速度继电器的

网友D:
星型变三角形扯不上速度继电器的

网友C:
不过有反转刹车的控制中用速度继电器的

网友E:
没试过吧,自己试试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