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电源

楼主(2011-09-03):
请教各位前辈,我这有一个开关电源,正常情况下它的输出为DC24V,确定了该开关电源是好的线路的接线也没有问题,通电测量后发现它的输出电压总是为2.6V,然后我把它的输出线全部断掉,然后一根一根的接,在一根一根的测量。发现有一根线是“罪魁祸首”,可是这根线就是按照图纸接的,并没有接线问题啊!请教各位前辈,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会不会有其他的因素造成呢!

网友A:
你的那个“罪魁祸首的线”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你接线没有问题,那可能是图纸有问题。

网友B:
罪魁祸首有短路,

网友C:
第一短路,第二电源坏了。
开关电源的坏,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空载的情况下有正常电压,而只要有一个点点负载,立即失压了的。

网友D:
应该是图纸的问题

网友E:
那你是那根线和零线地线有虚短路了,好好查那个回路吧

网友F:
输出短路或过流,造成开关电源停震~!

网友G:
输出短路或过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第一短路,第二电源坏了。
开关电源的坏,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空载的情况下有正常电压,而只要有一个点点负载,立即失压了的。
这多迷糊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