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全清零

楼主(2011-09-03):
前辈 三菱Q系列的PLC如果我想把D400到D429之间所有的寄存器全部清为零,有什么指令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下是引用137612871在2011/9/3 15:29:58的发言:

前辈 三菱Q系列的PLC如果我想把D400到D429之间所有的寄存器全部清为零,有什么指令可以实现吗?

正所谓学以致用,你学了不会用,还多问有什么意思呢?

请看你这一帖: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96892

我以及在该贴中回答你了BKRST指令用于复位连续位。

而对于你目前的需求,不就是30个连续字,480个连续位的复位么,一句BKRST就可以了,BKRST D400.0  K480不就搞定了。

把东西学透了,你才能理解,死读是没有用的,另外,去多看看指令,填充,循环+间接寻址都可以做。

楼主:
你那个我已经试过了 不行

网友B:
FMOV K0 D400 K30

网友C:
使用多点传送指令呀!FMOV K0 D400 K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我已经试过了 不行

对此我鸭梨很大。

网友C:
你检查一下还有没有其余地方给这些寄存器赋值,否则就上面几位的程序就行啦(建议采用传送K0的指令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