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3):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实现在定时检测一个药液浓度的数据vw4后,如果该数据vw4还是比设定值vw0小,则在原先输出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的数值vw6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定量数320,即提高频率,使得加药量增加。下面是我的程序段:
LD     SM0.0
MOVW   6400, VW6

LDW>=  VW4, 3200
-I     320, VW6

LD     SM0.0
MOVW   VW6, AQW0

比如第一次检测vw4<vw0时,输出vw6为6400,第二次检测vw4<vw0,输出vw6为6720(6400+320),第三次检测vw4<vw0时就应该输出vw6为7040,但我运行后第三次vw6还是6720。为什么呢?

网友A:
第一步不能用SM0.0,改为SM0.1,然后加定时检测,上升沿脉冲执行整数相加即可!
LD SM0.1
MOVW 6400, VW6

LDW>= VW4,3200
A SM0.5
EU
-I VW6,320

LD SM0.0
MOVW VW6,AQW0

网友B:
二楼说的有道理呀!

网友C:
利用定时器加上升沿脉冲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D:
我觉得你该用PID,

楼主:
我就是不想用PID,那个麻烦
还有222的cpu不知道够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