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3):
家里装修打算接根地线发现没地方接,是在地上打个地线接线端子还是接在零线上又或者接在主断路器前的零线上?厂里变压器的零线是接地的,地线也是接地的而且是单独拉的。不知道怎么做向大家请假

网友A:
不能这样接的,你也没有说清楚是干什么用的?是保护接地应该在建房子时,在房子的基础钢筋引出一根接地装置,这个装置的接地电阻要求小于等于4欧姆,才能当作保护地线用(PE)线。其它的几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楼主:
说明一下
买的商品房,想接根地线为安全

网友B:
同意一楼说法

网友C:
二楼说的才对!

网友D:
买的是商品房,可以看看该楼房的进线总开关箱前有没有作零线重复接地,有的话就可以直接从零线重复接地的接地极处自己拉线进自己的房间内当地(PE)线。

如果该楼房进线总开关箱没有做零线重复接地,那只能自己打地线了。

网友E:
6楼说的没错,如果住一楼比较方便,我家的就没有保护接地,是老小区。

网友F:
楼主的问题确实很普扁,五楼以上的老房人家怎么安全接地。

网友G:
没有地线可以在进户的零线上接,但一定要注意接线前端不能有开关和熔断器类的元件。是为了防止断路后零线有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没有地线可以在进户的零线上接,但一定要注意接线前端不能有开关和熔断器类的元件。是为了防止断路后零线有电压。
不赞成这种做法。

没有作重复接地的零线不能用作安全保护线使用。因为没有作重复接地的零线从变压器过来后的线阻通常都很大,不平衡电流引起零线带上危险电压是常见的现象,何况万一该零线意外断线呢!

网友H:
看来这个老电工,不怎么“老”,无论年龄还是技术。

网友I:
是啊,好像不是老电工啊,一般的新建房子都应该有接地线的吧,找找看,直接接零线还不如不接安全些。自己考虑啊

网友J:
220V家用电源,零线能接地吗?那漏电开关不跳吗?

网友K:
击穿
有可能因高压击穿二次绝缘。

网友L:
赞成六楼   说的很对

-----------------------------------------------------

网友M:
找一下楼房应该有接地线,再说三孔插座里也应该有接地的。(应该是一火 一零 一地的)

网友N:
搞个漏电断路器,不放心的,搞两个

网友O:
首先要弄清接地保护系统。现在住宅的供电是TN-C-S系统,三相四线供电到楼房进户,零线或重复接地(多数不接),在开关箱处,零线接外壳或PE排。箱内还有一个N排,通过绝缘子安装在箱体上,也接零线,在箱内PE排和N排是连接的。不过N排接的线出了这箱就与地绝缘了,形成TN-S接地系统,就是通常说的三相五线。到用户家的是L、N、PE三根线,已经有了接零保护的线了PE线,没必要再做地线。

网友P:
你要做的是保护接地,如果接在零线上那就不对了。零线是从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而我们所说的保护接地的接地线是通过接地网直接和大地相连。
商品房应该是留有接地端的(规范的话),找到这个地方就OK了。如果没有,在装修的时候如果破墙的话叫焊工给你汗一个出来。
但是怎么都不能用零线代替

网友Q:
现在的住宅都是3根线:L(红)、N(蓝)、PE(黄绿双色)。
老住宅2根线即可。

网友R:
商品房应该有地线,如果没有按一楼朋友的方法做。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没有地线可以在进户的零线上接,但一定要注意接线前端不能有开关和熔断器类的元件。是为了防止断路后零线有电压。

不赞成这种做法。

没有作重复接地的零线不能用作安全保护线使用。因为没有作重复接地的零线从变压器过来后的线阻通常都很大,不平衡电流引起零线带上危险电压是常见的现象,何况万一该零线意外断线呢!

我不认可你的观点,接地线也有可能断。在老式的建筑一般接地线和零线是一根进户时分开

网友S:
进户配电箱里有一棵保护线 是接地的

网友Q:
显然,住宅用保护线接在零线上是绝对不行的,是有安全隐患的。

网友T(2011-10-09):
呵呵·我见过一个老人家·直接 把接地线给接道了外面的镀锌水管上面·牛吧·哈哈··自己家里水龙头一律用熟料的哈哈·

网友U:
不能接零线保护你是装修的老电工吧?
对工厂电工和变配电是新手?
接零线保护反而会触电.
另打接地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