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4):
690+变频器运行中无报警停机,外围电路检查都正常且在运行状态,变频器变为停止状态,有时没有变为停止状态但没有输出,不知为何?更换了新的变频器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不知690+在什么情况下停机不报警?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仔细检查外围回路,肯定有问题。

楼主:
外围信号都从诊断菜单中核对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