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4):
各位老师,小弟在此想请教个问题,忘老师们多多帮助
    我有一台电机,通过变频控制转速,只因变频器有故障无法显示频率和速度,要是因为这个故障维修变频太麻烦,(只因现在还能用),我想在电机处加个设备可以测量出电机的频率就可以了,但我不知道设备型号及用法,希望老师赐教,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呵呵;变频器还能运行,估计你修一下比用别的方法来测转速要花费低一些;

网友B:
2楼说的没错,就是买个测频率的表也要不少钱的

网友C:
可以用接近开关测量电极的转速然后转换成频率

楼主:
楼上的可以说明白一点,我感觉这样可以,需要哪些东西,变频器是可以修的,但是机器不能挺,再说机器很老了,一修会不会出别的问题。

网友D:
楼主,你可以买个频率显示器,接在变频器上面,变频器上有专门接频率显示器的端子。很便宜的,

网友E:
你去市场上买一只普通的(50HZ)频率表接到变频器输出端就行了,直接就能读出变频器的工作频率。

网友F:
7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G:
买个模板就可以了啊。

网友H:
楼上的兄弟 能想到的 都想出来了,就按他们说的 去买那个 频率显示器吧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如果有模拟输出端子,可以定义为频率输出,买个转速表几十元,也可以解决;

楼主:
频率显示表有型号吗,可以给我说一下,方便公司报计划

网友A:
先查看你的变频器有没有模拟输出的;
有的话根据电压选表;

楼主:
变频器的模拟输出坏了,频率和电流都不显示了,这不才想办法,怎样做才能测出加在电机上的频率是多少,有没有那种设备,方便师傅告诉我型号,我可好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的模拟输出坏了,频率和电流都不显示了,这不才想办法,怎样做才能测出加在电机上的频率是多少,有没有那种设备,方便师傅告诉我型号,我可好买!
你所说的问题想买原装的显示仪表可能一时还找不到,现在市场上普通电流表、频率表到处都有,你可以看一下互感器上的变比是多少?买一只变比相同的电流表,用电线从电流互感的二次端引出直接接到电流表上就行了;频率表直接接到变频器输出端就行了。
  如果买来的是数显仪表还的接仪表工作电源。也有数显电流、频率、电压连在一起的表计;型号:16S1也可以用,不过电流你看互感器后才能定;切记!

网友I:
如果变频器还能用,就是显示不能用了,那在外部加接近开关的方法比较好,直接监控电机轴转速即可。输出节频率计的方法,我认为有问题,因为,变频器的输出波形正弦波失真很严重,频率显示会有误差和不稳定。

另外,楼上小笨熊的忠告有道理。应该重视并予以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