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继电器在DC110-140电路中工作求分压电阻

楼主(2011-09-04):
DC24v继电器在DC110-140电路中工作求分压电阻阻值,功率,

网友A:
你懂不懂欧姆定律和电阻串联电路的计算?
懂的话,查一下继电器的吸引线圈工作电流是多少,再根据串联电阻的分压原理计算出该串联多大的电阻。
不过根据你的直流电压估算,你要找这么大功率的电阻够呛。

网友B:
功率可以自己计算!选用功率越大越接近室温!!

楼主:
用单纯的电阻定律不能准确计算出工作温度合适的电阻,有高手能准确计算出实际可行的电阻值吗

网友C:
多少路? 买个DC110V的,也才10来块。

楼主:
4楼朋友能介绍下哪个淘宝点能买到吗,我找布道啊
,谢谢

网友D:
也是了,直接用DC110V直流线包的继电器,不是蛮省事吗?
另外在分压电阻上的功率大约4-5W左右,怎么可能达到室温(连续通电下)?,只要选择20W的电阻,连续工作没问题。但肯定是烫手的。

网友E:
可改成几个电阻串联,发热没那么大

网友F:
改用110的,要不你就要加个很大功率的电阻,要不电阻就发热很大,和室温一样是不可能的

网友G:
先确定线圈的工作电流再说这些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单纯的电阻定律不能准确计算出工作温度合适的电阻,有高手能准确计算出实际可行的电阻值吗

看来你就不是搞电的??什么是“单纯的电阻定律”??“准确计算”就不需要高手!!“实际可行”到底什么样的可行??继电器的工作与电阻的工作温度哪个是主要矛盾??为什么要接近室温??你所说的室温是多少??。。。。。。

网友H:
哈哈 串个电阻?玩啊
dc110继电器不好买?10几元不知道,30多还是好买的。

网友I:
电流相等
24/633=(140-24)/R
这样应该就应该能算出来吧,我也不太肯定

不过我没见过串电阻的,我们都是买现成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