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幕控制器

楼主(2011-09-04):
问问大家光幕控制器是做什么的 什么工作原理  表情表情表情   购买光幕是否必须要配一个控制器才可使用

网友A:
用于保护的,当有物体进入保护区域,会有信号变化
有的是有控制器,有的可以不用控制器

网友B:
奥托尼克斯 光幕 QQ:656573684

网友C:
2楼正解,像我们公司用在CNC上是 保护的,当有物体进入保护区域,机器公子加工时是不允许人走进 机器的工作范围的。在自动喷房上,用的是 会有信号变化有的是有控制器 检测输送带上 物体的大致形状,在输送带上的位置,然后线号给PLC,然后机械手 喷枪 开始(仿形)喷油漆,,,

网友D:
控制器主要增加输出信号功能,使输出多样化。一般光幕都可以独立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