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4):
我想直接通过PC的RS232串口发送指令控制PLC CPM1A动作,例如发送一帧字符串去控制LR01通断,并返回状态信息到PC。
要发送怎样的字符串呢。我看了CPM1A的通讯协议还是没有成功望老师指教!

网友A:
@00WL00000002FCS*
00设备号
WL写LR区
0000首地址
0002 01位为on ;0000 全为off
FCS计算出来的校验码
*结束标志符
再加上回车码

硬件要求将外设口转为232口

楼主:
今天刚有时间试验了一下,还有个疑问要请教一下。
0002 01位为on ;0000 全为off
上句的意思是如果我要让LR0011 ON,应该写为1102.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你把字与位(点)的关系搞明白了就会了。
LR01---LR区00通道的01位
0000 0000 0000 0010   -----位
0002  -----字

LR0011
0000 1000 0000 0000  ------位
0800  -----字

如果你写1102
0001 0001 0000 0010
结果
LR0012,LR0008,LR0002  3点为ON

注:前边空格是为了数位方便。
你该看看资料了,再一个多试

楼主:
这下我弄明白了,还有个问题就是回车符我要怎样输入?我用ASCII码(13)可以吗,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再次麻烦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