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不怪电气

楼主(2011-09-04):
主接触器线圈并联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不能启动为什么

网友A:
查查电压

网友B:
低档问题怪人

网友C:
第一,你用的继电器用的工作电压和接触器电压不一样的?
第二,你并的时候没有把线接好.(i 不过只有菜的没有办法的人才会犯)
第三,你继电器坏了。
第四,你的电流不够大,不能驱动。

网友D:
有继电器备件的话,换一个看看。没有的话量一下继电器的线圈是否有电压~!

网友E:
国产的接触器线圈都是高电压的,DC24V的很少,你继电器也是高压的?

楼主:
都是220的,直接在主线圈上接的,长度不过10cm,通断很好,但试过继电器很好

网友F:
在接触器吸合的时候你量一中间继电器线圈的电压如果没有电压就检查下线路,若有电压哪应该就是中间继电器坏了

网友G:
单独试用是否会动作?你所说的与接触器并联的,不吸合有点不太可能的事;如果说电流不够大(线径不够)应该是接触器不动作,而中间继电器应该先动作(应为它的动作电流小,灵敏度相对来说比接触器好),我想中间继电器线圈是否是直流的?

网友H:
并的时候没有接好线吧

网友I:
   按楼主顶楼及8楼所述,接触器线圈与继电器线圈并联使用,线圈工作电源电压(假设都为交流)一致,单独试继电器能够吸合,但相并时继电器不吸合
   ——可查,线路连接是否可靠;再如以上各位所说,在接触器吸合时,测量继电器线圈两端有无电压及大小,注意安全。
   ——查继电器单独吸合时,可在原电路上,断开接触器线圈的一端(注意做好绝缘),再通电试。
   ——或者使接触器、继电器先后通电(其中一个可设置按钮等),看情况如何。

   如果线路正确、连接可靠,继电器、接触器使用正常,而仍不能吸合时,再做分析、解释。
   我没有做过类似试验。

网友A:
肯定犯了个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