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控制回路

楼主(2011-09-04):
各位老师:能帮我解释一下起重机的串电阻加减速是怎样实现的?型号是GQ5-18型。我看不懂,谢谢。

网友A:
呵呵,那些都是比较老的 行车了,现在都没有了吧

楼主:
对的,就是啊,有电路图,我分析不了,又不会传图,老师,帮忙用文字叙述一下吧。谢谢。

网友B:
电阻是串在转子回路中,转子电阻大转速就低,反之转速高,串接的电阻全切除,转子三个引线端短接,转速达到额定转速。转子串电阻除了可以改变转速外,主要作用是在降低转速的同时增加起动转矩、减小起动电流。

楼主:
对的,理论上我是懂的,具体电路我分析不了啊,
老师能否根据电路图来说明一下,如何加速、如何减速?

网友C:
我以前就是做这个的哈哈哈!
是靠接触器来选择串入电阻的多少的。一档的时候串的最多。你可以看看交流调速。或者结合你的图纸,看看一档串入电阻大小,二档串入的大小,看看和联动台是怎么配合的就明了了。

网友A:
这种行车控制是那种像一个小方向盘的,里面好多触点,老的五金厂还见有,那电路看头晕啊,国产的老机床的电路也是,,

楼主:
对的,是这样的主回路,我的电路比它多一组。控制回路在哪里啊?我主要是想学学控制回路是如何进行家家速的啊!

网友D:
还有三相不平衡的切除电阻的方式,7楼的是常见的平衡切除方式,我有书本的及现场用的,没有电子版,只能提个醒:三相不平衡切除方式也常用,维修时,不要误为接线错误哦?不管用何种方式都是为了改变电机输出的硬特性,不同的曲线(工作方式),只说这些啦,看书先,怕说错,误人啊。

网友E(2011-10-11):
我想请问一下·现在的马达速度不都是靠变频器来控制的吗·表情··不怎么接触·见笑了

网友F(2013-01-05):
貌似QD行起重机就是用绕线型电机的。现在的一般起重机都是用笼型电机了。效果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