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plc

楼主(2011-09-04):
艾默生plc ec20-4040bra型的编程软件哪位好友有啊?能否提供一下?另外请问艾默生的plc的编程电缆和三菱的plc是否通用啊?谢谢

网友A:
应该不通用吧

------------------------------------------------------------------------------

网友B:
肯定不通用,欧美品牌和亚洲品牌通信接口不一样的定义,这个软件你去公司下载就行了!

网友C:
EMERSON PLC的编程电缆是RS232的

电脑的235分别对应PLC 8针圆头的345即可。

网友D:
与三菱不一样的;

网友E:
应该不会是通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