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4):
请教各位前辈?
1.当按X1时Y0亮,2.按X1时5秒后Y0熄灭.

网友A:
加个定时器不就搞定了

网友B:
1.当按X1时Y0亮,2.按X1时5秒后Y0熄灭. X1按二次 还是什么的

网友C:
1.当按X0时Y0点亮,2.当按X1时5秒后Y0熄灭.梯形图怎么实现?

网友D:
LD   X000
OR  Y000
ANI  T1
OUT Y000
LD X000
RST M0
LD X001
OR M0
OUT M0
LD Y000
AND M0
OUT T1 K50
END

网友E:
三菱的手册上就有现成的例子;

网友F:
再简单不过的例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
1.当按X1时Y0亮,2.按X1时5秒后Y0熄灭.
这个是笔误??

网友H:
四五两楼说的是呀!也就是瞬时导通延时断开呀!无论哪种PLC都容易实现呀!

网友I: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用三菱的做了一下,不知道行不行。QQ364143717

网友J:
你可以用仿真软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