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5):
请教各位老师,三菱MR-J3-300系列伺服放大器故障码各代表什么意思?该放大器在广西哪可以买到,或哪里可以维修,谢谢!!

网友A:
故障代码很多的,但手册上会列出具体代表什么,可以看下驱动器对应手册
广西的,也可以到广东这边卖的,三菱的维修点是可以维修的

网友B:
到网上下载个J3-A的手册吧;

楼主:
经前辈指点故障代码的资料已经找到,伺服放大器如果维修的话在广西有维修点吗?或在哪有呢、是厂家指定的维修点吗?谢谢!

网友A:
你现在是显示什么故障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显示什么故障代码?
有一台常报AL20,有一台没有任何显示,可能电源板部分有问题。

网友A:
AL20是编码器故障,检查下编码器电缆、电缆和驱动器、电机间的连接有没有问题,可以先这样排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20是编码器故障,检查下编码器电缆、电缆和驱动器、电机间的连接有没有问题,可以先这样排除下。
按您说的检查过了,但没发现问题

网友C(2015-09-24):
请问各位大神:优贝克伺服谁熟悉联系420261477

网友D:
我熟悉 日本的牌子 也叫爱法克 或者优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