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5):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家里的电压是240,可是电动车充电时电压竟然成了310.拔掉充电器电压就会降下来(数字表测量),家里的日光灯架、床头灯都烧坏好几个了。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不可理解。
量量家里总开关进线端的电压看看。
你家的升高了,使用同相电源的邻居家的电压不也会跟着升高?

楼主:
邻居家的电压不变
准备更换一个新的充电器试试

网友B:
不可理解,你在测量直流电压吧!

网友C:
可能与充电器有关了,换个试试吧

网友D:
晕啊 你那个充电器还给总线升压了啊,换个看看

网友E:
测量数据准确不?

网友F:
1、充电时你怎么量的电压?
2、充电时其他插座电压如何?

楼主:
先测一下充电器要用的插座的电压。而后吧充电器插头插上,就看到电压从240直升到310.在家里的其他插座上侧的电压是285.同样在家里的进线断侧的也是285。
  昨天晚上买了一个新的充电器,电压正常,没事了。不明白的是,充电器怎么能让电压升高呢?
    充电器还没拆开检查
      期待问题的正确答案!

楼主:
好,卖给你一个!
呵呵

网友G:
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H:
充电器高频谐波引起的数字万用表测量误差 你用个指针表测下试试看

楼主:
买了个新的充电器 电压不升高
手头的一个指针表坏了,还没用它测。

网友I:
北京三维力控有限公司广州办将在2011.9.22-23号为大家举办组态软件6.1的培训
培训内容:
力控软件的结构,工程管理器的使用;创建一个力控应用项目的实例;力控软件的开发环境;变量的使用;实时数据库组态;动画连接的组态;编写动作脚本;报警与事件;实时趋势与历史趋势曲线;历史报表与万能报表;力控控制策略生成器的组态;运行系统的安全管理,工程加密。
地址:广州天河区大观南路12号润农商务中心2409
联系电话:02087573896 15013240652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充电器高频谐波引起的数字万用表测量误差 你用个指针表测下试试看
支持这一说法

楼主:
充电器拆开了,表面看去没有异常。
如果说是“充电器高频谐波引起的数字万用表测量误差”,怎么换了一个新的充电器就没事了?
难道是充电器质量差?还是充电器用的时间长了,电子元件老化?

网友K:
是充电器的问题了。具体的原因,家里进线是单相的,充电器与其它的电器是并联的;充电器的电路模型的感抗超出使用要求了,或短路,引起家里总阻抗过大,同时你们楼的三相的中线是不是没接好?引起三相不平衡,你家的分压过高?
如果楼的中线没接好,不小心碰到电器故障还有电压过高,还听说有人家里省电的一个办法就是不接中线的,嘿嘿!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得声明,俺们可没有你说的那样“省电”。
也找过分管电工问过,他说零线接地良好。
有时候,电车不充电时家里的电压也会突然高上去,日光灯就坏了。电视盒的电源板也完了
头都大了!

网友L:
换个充电器试试

网友M:
零线有问题

楼主:
换了一个充电器就没事了!
  谢谢各位的回答!        只是充电器为什么能使电压升高,原因是什么?要怎么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尚需高高手回答

网友N:
你的万用表质量差,充电器的谐波干扰了它。

网友O:
测量数据问题

网友P:
第17楼      [方案]台达AE触摸屏在高压变频器上的应用 奖 惩
是充电器的问题了。具体的原因,家里进线是单相的,充电器与其它的电器是并联的;充电器的电路模型的感抗超出使用要求了,或短路,引起家里总阻抗过大,同时你们楼的三相的中线是不是没接好?引起三相不平衡,你家的分压过高?

         按常理;来说充电器是不可能造成电压升高的,楼主可以再详细的介绍家里是否还有别的现象或近段时间有没别的不正常反应。外部电路也可以造成电气设备损坏,基本都是使用的设备都会烧毁,慢慢排出。对线路连接处重新检查一遍。

网友Q:
大家讨论时忽略了一个数字310V,而不是380V呢???想想220V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310V呢?如果你修过开关电源,早就明白了,交流220v整流后在加电容器滤波就变成300V的直流了,顺着这个思路再好好想想,好好讨论一下,就天后我再给答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Q:
大家讨论时忽略了一个数字310V,而不是380V呢???想想220V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310V呢?如果你修过开关电源,早就明白了,交流220v整流后在加电容器滤波就变成300V的直流了,顺着这个思路再好好想想,好好讨论一下,就天后我再给答案,
你怎么知道楼主量的是直流?

楼主:
我认为是“充电器高频谐波引起的数字万用表测量误差”。
前几天电车在充电,电视机突然关机了,电视盒指示灯也不亮了,我以为他们都烧坏了,用表(数字表)测了一下,下我一跳:520V啊!   过了一会电压就有回到310V。   电视机是接到了一台小稳压器上,当时稳压器的电压表显示成了“0”。把稳压器断电一下后再开,它上面的电压是220多点,数字表是310.
再重新开电视机、电视盒,又都好使了。
回家后把我的指针表修一下啊,修好后再用它测一下看看
 我想的预防方法是 :在进户电源(漏电保护器)下面接一个压敏电阻,过压就跳闸。不知各位认为这种方法怎么样。我在要控落地扇电路板上用了它,到现在也没保护过

网友F:
数字表电量低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R:
充电器的问题
------------------------------------------
振动盘
振动盘
http://www.zhenfa888.com

网友S:
原因:1.零线断
2.变压器问题
你家这种问题一般多为第一种原因

楼主:
问楼上:零线断了电压怎么会升高?为什么

网友T:
你的充电器哪买的,回头我也买一个试一下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应、解惑!

楼主(2014-04-08):
前几天,又有一个充电器出现了故障.冲电时,电压是224V,充电时电压成为180V,但此时家里的电灯猛然变亮,节能灯之类的电器就开始烧坏了.充电器还可以给电车充电.
同样的解决方法,换了个新的充电器就好了
什么样的状况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网上看到有不少人遇到这种情况.目前无解!!!

网友U:
充电器问题,

网友V:
以上问题是充电器内的一只400伏46微法电解电容失效造成谐波干扰,此电容为滤波电容换后即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V:
是整流用的滤波电容吧,好像比46微法要大。买个配件自己换换试一下。
有了结果再回来给大伙说

网友W:
零线松动了,从新接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