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5):
我现在有三种型号触摸屏 松下 GT30 AIG3100B   GT21 AIGT2230B  台达 DOP-B05S100  富士 UG221H-LE4 这几种触摸屏是不是都能做数据记录,既:我如果在触摸屏上进行数据修改 触摸屏能不能显示我什么时间修改的数据

网友A:
没用过你说的这些屏,但我觉得似乎这些屏都达不到楼主的要求,还是在plc或者上位机里做文章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三种型号触摸屏 松下 GT30 AIG3100B   GT21 AIGT2230B  台达 DOP-B05S100  富士 UG221H-LE4 这几种触摸屏是不是都能做数据记录,既:我如果在触摸屏上进行数据修改 触摸屏能不能显示我什么时间修改的数据
是否是需要此功能?

网友C:
松下的好像没有此功能;

网友D:
富士UG221没有简便的操作记录功能,只有v8系列才支持此功能。

楼主:
触摸屏数据修改记录功能
不知道松下的这个元件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