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1-09-05):
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该电路各元器件怎么计算,功能等 下谢谢!

网友A:
查找IC的资料,说不定有参考数据(例图);或者,看能否找到 标有参数的功能类似的电路。

网友B:
看明白图上各个元件,各功能是什么,但是说在电路里什么运算,那很深的问题了,电子线路 学不好,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