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PLC试验平台

楼主(2011-09-05):
PLC菜鸟求救:
请问大侠们,
现在想建一个自动化控制实验室大概需要一些说明器材,
试验台、最好能详细到型号、功用、价格。

网友A:
自动化的范围很大,你只能是重点在某一方面,比如:步进系统,伺服系统,模拟量采集分辨系统,红外监控系统,模拟调节系统,信号跟踪系统,高速系统,抗干扰测试系统,老化试验系统,回路整定测试系统等等。不同的系统配置大不相同。

网友B:
这个范围太广了,工控自动化如楼上所说的那样分很多方面的,你自己现在想做哪一方面的试验,这个要想好,这样我们才能给你出主意啊。。。

楼主:
谢谢两位了,我确实是很菜那种鸟,啥都不懂,所以我搞得大家不好整啊。
我就是想在一个研究部门,现在想建一个自动化控制实验室,主要用于做
一般的茶叶加工生产线、烘干设备的自动化控制、智能大棚(基于网络)、等。
常用设备:步进电机、旋转编码器、PLC、变频器、触摸屏、温度调节仪、压力检测等

楼主:
希望能继续给点建议
我确实是很菜那种鸟,啥都不懂,所以我搞得大家不好整啊。
我就是想在一个研究部门,现在想建一个自动化控制实验室,主要用于做
一般的茶叶加工生产线、烘干设备的自动化控制、智能大棚(基于网络)、等。
常用设备:步进电机、旋转编码器、PLC、变频器、触摸屏、温度调节仪、压力检测等

楼主:
希望继续给点建议
我确实是很菜那种鸟,啥都不懂,所以我搞得大家不好整啊。
我就是想在一个研究部门,现在想建一个自动化控制实验室,主要用于做
一般的茶叶加工生产线、烘干设备的自动化控制、智能大棚(基于网络)、等。
常用设备:步进电机、旋转编码器、PLC、变频器、触摸屏、温度调节仪、压力检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