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5):
控制的要求是:原来是用位置控制器的,现在改用PLC和触摸屏来完成位置控制器的功能.
1.手动操作步进的正反转,点动的速度可以调整.同时也可以点动变频器,点动的速度时可调的.
2.步进运行的长度可以调节,需要多少长度就调多少.步进电机和负载的比例是1:2
3.PLC输出控制PWM模式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我应该如何从那方面着手来写我的程序?
请高手指点我们这些刚在门口的新手带进来,我们学会了也会用感恩的心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人,先谢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A:
真要是新手,我觉得还真是有点难啊。别人也无法给在这里给你指点什么了。我只能说:多翻书吧

网友B:
按你用PLC型号好好的查对应的手册吧;

楼主:
我是用的三菱FX1S-14MT--001的,请上面两位高手指点,我应该从那方面看那些资料,我只会用一些基本指令,如用触点控制的会编一点,触摸屏只是安放一些用到调整的寄存器数据或按钮等,主要还是编写PLC程序还需要高手指点,得到指点以后,我会发在网上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分享我的成长经历,先谢谢各位的支持!

楼主:
学习PLC编程
大家指点附件的内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