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5):
变频器运行多少频率时可以直接接上同功率的电机(电机0速)?

网友A:
此题目看不懂。什么叫做变频器运行多少频率?这是什么意思?能解释得清楚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题目看不懂。什么叫做变频器运行多少频率?这是什么意思?能解释得清楚一些吗?
就是变频器先不接电机运行,运行到多少频率时可以直接接上电机,而变频器不跳保护?

网友B:
呵呵;你这样用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这样用的目的是什么?
可以节省时间,更快的切换电机!

网友C:
我也捉摸不透楼主这样用的目的,想用变频器来软起动吗?那用不着变频器,直接可以用软启动器呀。

楼主:
那在变频器一拖二时,怎样切换最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变频器先不接电机运行,运行到多少频率时可以直接接上电机,而变频器不跳保护?
那怎么行?!不行,绝对不行,而且变频器也不会允许这么做。变频器如果不接电机(负载),不能运行的。

变频器接入电机,倒是可以(捕捉)再启动。

网友D:
即使是能接,到时候想把变频器切到工频也有可能跳,小的电机还可以,大的就得跳闸了,因为相序有可能不通,所以导致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