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5):
使用台达模拟量模块采集电阻量的变化
由于被测量的导体电阻过小一般在0.55毫欧左右,所以无法直接只用模拟量模块
求高人指点设计,设计参数要求如下
1 输入电阻为变化值,需要精确到1微欧
2 输出模拟量为电压或者电流值,大小与电阻值成线性关系
3 台达的模拟量模块,在输入0-10V时分辨率为0.3125mv,在输入0-20mA电流时分辨率为0.000625mA
4 每1微欧的变化,至少使输出模拟量变化达到模块的分辨率即0.3125毫伏或者0.000625毫安(变化的越大,越好)
5 实际测量时,测得电阻应该要加上导线,触点等等,但是必须每一μΩ的变化都能通过模拟量来表现

个人感想:运算放大电路是否可以使用LM324 等集成运算放大芯片,感觉有点像在做一个传感器
 如果有朋友能够做出来,也可以以项目的形式做,多谢了我是菜鸟,接受拍砖,接受教训。

网友A:
方法不错  值得借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不错  值得借鉴

振动盘
呵呵,目前还是设想阶段,都还没个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电阻功率多大,也就是容许流过的电流大小。否则没有办法支招
说的越详细越好
哦,多谢提醒,容许的功率是蛮大的,应为导体本身就是铜材料,我就是想检验这个铜材料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