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5):
我在西门子官方网上下载了一个中文版的STEP7 V5.4 的安装程序,但是安装了几次都不得,不知道是问题,请各位老师讲解一下安装这软件的步骤,谢谢了.

网友A:
装不成功,提示了,报警了什么呢?

网友B:
安装完要授权才能运行

网友C:
在英文环境下安装,STEP7文件夹不允许有汉字

楼主:
问题是安装不了呀,怎么受权

楼主:
那应该如何安装这软软件?

楼主:
提示"尚未满足安装要求"

网友D:
那就是缺东西!

网友E:
SP4都有中英一体的啦!安装的时候选择以后再安装授权!还有安装的时候要修改注册表,你到网上找一找就可以的啦!

楼主:
我在西门子网上下载的,里面有好多个程序,不知道先装哪一个,

网友F:
呵呵;你电脑操作系统是什么?

网友G:
网上那个470兆那个好用一点,我按着挺好安的

网友H(2011-12-20):
操作系统部满足是安装不了的

网友I:
安装后再授权!

网友J:
坛子里有过一篇关于300安装的帖子,关于安装的情况比较全面的分析,楼主搜搜看看

网友K:
把安装文件放在某个盘的根目录下,不要有中文,重启电脑打开安装文件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L(2012-02-20):
你需要个KEY,这个东西是在安装好了以后用的,在安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默认的。试试看吧!

网友M:
谢谢,我也需要此软件,在下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