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5):
家中一台F940GOT连接FX1S-30MR想控制6路家用电器,但不知何故背光不亮,拆开检测,发现是背光高压线圈烧了,想换个新的,但不知型号,哪位大侠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呵呵;没必要;
要整个板换;

楼主:
整个板子的件都测试了~除了这高压线圈其他都没问题!再说了网上卖这个电源板最低300大米~关键是自己动手维修~坏个件就换整个板子~那有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
有这个想法~就是不知何种LED亮度能达到这样~

网友B:
如果有坏的笔记本lcd的背光的led一定没问题,到2手的计算机市场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