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疑问

楼主(2011-09-06):
本人学习西门子的时间不长,上面的程序中画圈圈的库是怎么编写出来的,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下!!
谢谢了

网友A:
就是子程序,然后添加入库。

网友B:
这里就是子程序,先在程序内点击制作好子程序然后命好名字再然后添加入库就行了呀。!

网友C:
请教cvlsam,那些需要安装的指令库(标准指令库),也能做成这种类似添加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