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1-09-06):
我有一台变压器进线是380/220V容量是50V.A,出线是6V,12V,24V,36V.变压器是用热切用的,以前用的是300W电热线,热切的直线距离是20厘米,电热丝是剪成一段一段的用,烧断的快,现在用0.5的电热线,我先用24V电压时还能切1000左右。后来我把它调到36V没切到100就把低压烧了,请问是什么问题。还有就是这台变压器烧了,我想重新绕一个请问哪位老师初级用380/ 220V的电压该各绕多少圈

网友A:
1、查查变压器的6V,12V,24V,36V各档的容量是如何分配的,有的是叠加,有的是独立的。
2、用24比36V耐用的原因是:p=U*U/R,电压增加了,电阻值不变,需要的功率也增加了,而变压器各电压档本身的容量是定死了的。量量电阻丝的电阻,算一下,容量是否够用。
3、买个大点的变压器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B:
我来学习一下~
安迅防雷器-安全、放心的防雷产品http://www.ansunspd.com

网友C:
那就是变压器的副边过载了。电热丝的电阻小,导致副边电流过载,烧变压器。如果变压器副边抽头用12V,电热丝长度不变,是不是切不动?要是能切动,还省电热丝呢。

网友D:
没看懂~!50VA的变压器接300W的负载?

网友E:
变压器才 50V.A 太小了,换个大点的,不然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低压侧是中心抽头和高压一起的是6V最外边的是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