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6):
如何用PLC里的元件控制触摸屏中的切换窗口,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A:
在软件中,元件-PLC控制-新增-基本窗口切换-选择你需要的寄存器.

网友B:
您如果是位元件控制,要用到宏指令。
如果是您寄存器来控制,那么就在元件--PLC控制---新增 ----选择“切换基本窗口”,在里面设置切换基本窗口的寄存器即可。当您的寄存器切换到某个数值时,他就跳转到那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