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6):
小弟是刚学PLC不知PLC的I\O点数怎样计算,请各位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A:
PLC的I/O点数怎么计算??我都有点迷茫了,不管是PLC还是外部输入输出模块,都是安型号来分配PLC的I/O点数的,都是固定的,何来计算

网友B:
这是前期需求问题,调查一下需要多少点就多少点,没什么好计算的啊

网友C:
不是很懂这个
www.ansunspd.com
安迅防雷器-安全、放心的防雷产品http://www.ansunspd.com

网友D:
是说选型时 如何确定I/O点数,还是一台具体的PLC、如何知道I/O点数?

网友E:
根据设计需要的I/O点多放百分之十防止I/O点损坏

网友F:
有多少就是多少,还算什么?

网友G:
首先你要明白什么是实际的输入输出点,这个你知不知道?

网友H:
这个什么叫你去算啊,每个型号都有它自身的 最大输入输出点数呀

网友I:
PLC的I/O点数是PLC生产厂家定的,一般查到型号就可知道具体的I/O点数,不用计算~~
还是你要问设计系统的时候怎么计算系统所需用的I/O总点数?这个的话看你怎么设计了,输入的话需用几个检知,输出要控制什么,依系统的需用而定

楼主:
我没写清楚,,我设计的机器用3个接近开关,一个光纤用PLC 控制气缸一个步进电机一个,按钮有启动停止,步进左,,步进右,复位,这样共几个点啊,

楼主:
步进电机要正反转,他在PLC里用几个点啊 ,,,谢谢

网友J:
PLC的I/O点数是PLC生产厂家定的,一般查到型号就可知道具体的I/O点数,不用计算~~
还是你要问设计系统的时候怎么计算系统所需用的I/O总点数?这个的话看你怎么设计了,输入的话需用几个检知,输出要控制什么,依系统的需用而定!有道理!

网友K:
先算好自己做设备需要的具体输入输出点数;再根据PLC型号选定;

网友F:
正反转一个输出点就可以了,正反转只要控制高低电平就行~!

网友L:
看看有多少信号需要上传,有多少信号用于控制就解决了,问这个真是不懂PL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