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6):
我在调试编码器时碰到一个问题需要帮忙:我把I0.0接A相,I0.1接B相,高速计数器定义用向导完成,采用模式是HS0,9;拨动编码器时,I0.0和I0.1均不停的闪动,表示有反应,但监控HC0时,却发现数值只是在0到5之间小范围跳动,我的编码器分辨率是2000P/R,按照道理是不是拨动一圈,HCO会出现2000递增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做等高手回答

www.modernlaser.cn

网友B:
你改成5p/R就是你说的情况了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的编码器损坏了!你的高数计数器预设值是多少呀!

网友D:
预设值你设定的是多少啊?
正常程序编写完成后,当达到预设值时,HC0会复位,再重新计数

楼主:
我把预设值设定到20000,也还是一样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有高人否?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的编码器损坏了!

网友E:
这个不是很清楚啊 看我签名,朋友有的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