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初始值设置

楼主(2011-09-06):
三菱的PLC怎样设置寄存器的初始值,比如我想把D180的初始值设置成实数6.0,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非掉电保持区,可以用初始脉冲赋值;

楼主:
如果以后我再想更改怎么办  我是想在我传程序时寄存器直接有个初始值  也可以更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以后我再想更改怎么办  我是想在我传程序时寄存器直接有个初始值  也可以更改

Step1:新建软元件内存并将需要赋值的数据赋值。

Step2:新建软元件初始化表并设定需要进行初始化的软元件范围。

Step3:选择Device Memory diversion(软元件引用)按钮,并确认。

Step4:为你的PLC指定初始化存储的区域。

Step5:下载初始值数据与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