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6):
有一个松下变频器型号是VF-8XZ 5.5KW的,上电显示正常,一启动就显示OP跳闸报警,查了说明书是
启动信号要在变频器上电后再加就不会报OP了。是运行一下就报OP故障,时间不一,有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等.用外部启动。请教大家了,如何解决。

网友A:
拆除马达线再试一下看到底还报不报警?

楼主(2011-10-07):
已经修好了,变频器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