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6):
plc在接步进电机驱动器时为什么要接限流电阻?
为什么有的驱动器要接有的不用?是什么原理?能谈谈吗?对限流电阻的规格一般有什么要求没有?是统一的一种规格吗,接法有什么要求?我记得上次用的电阻是2.2k,1/4W的电阻分别接在pu-和dr-上。一个同事串接在pu+和dr+的公共点上,这样的接法可行吗?

网友A:
多数的步进电机的控制电源是5V的,如果直接用24V电源就要加电阻

网友B:
加电阻也就是限制电流,电压不容易降得了那么多吧

网友C:
多数的步进电机的控制电源是5V的,如果直接用24V电源就要加电阻,如果不加的话就会损坏步进控制的输入点!

网友D:
呵呵;接2.2K只能说明你的驱动器能接收的信号电压是DC5V的;
而你的PLC上是DC24V的;
如果你PLC输出也用DC5V就不需要了;

楼主:
输入信号兼容是什么意思?
输入信号兼容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不用加限流电阻了?

楼主:
今天去试机,驱动器没接限流电阻(说明书上说5V,12V,24V信号输入兼容结果就没接),结果控制方向的dr输入点就烧掉了,晕死看来说明书上说的也不可信!

网友E:
把电气原理搞清楚你就知道该怎么接;

楼主:
刚打电话给厂商,他们说他们有专用的24V接点,那个接点把限流电阻已经串联进去了。

网友C:
哦,要交学费呀!

楼主:
原来它的24V接点和5V接点是独立的,5V点烧了24V点还是好的害我白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