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范围比较

楼主(2011-09-06):
前辈
我有一组数值,比如23、36 、42 、56、 67。我如果输入一个数值43,我如何用程序判断出43是在42到56 之间的范围。
请前辈指教。

网友A:
PLC里面有比较指令的,你去看下它的比较方式就知道了

我这里没软件  也没办法给你程序了

网友B:
笨法子
大于23,小于36串联输出
大于36,小于42串联输出
依次类推

网友C:
OMRON的可以使用ZCP(范围比较指令)如果像你这样的5个数值,要做4个范围区间来比较

楼主:
我有24组数字 如果用比较指令那就需要24个比较运算 太麻烦了 有没有简单的指令

网友D:
我有24组数字 如果用比较指令那就需要24个比较运算 太麻烦了 有没有简单的指令!!!人家不是给你解释清楚了吗?用区间比较指令呀!大于这个区间控制什么,小于这个区间又控制什么,在这个数值区间又控制什么???

楼主:
区间比较也只能是2组数字 也就是说还需要10组运算

网友E:
如果那24组数是常数,把他放到一个连续的寄存器里,做个FOR循环,在循环里比较,循环一次存放常数的地址指针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