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6):
我做电工十几年了,对PLC变频器,伺服,步进等都有接逐,但一直都没系统的学习,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吧,总之西门子官方都没有出任何 PLC 或 触摸屏的模拟软件

网友B:
模拟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实践还是最重要的

楼主:
没有西门子s7-200plc和触摸屏可以编程和在线模拟吗
那怎么办啊,如果要买的话,花很多银的哦,那买什么型号好啊,请大家给个参考

网友C:
应该有的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用的西门子S7--300 就是用的模拟软件,不过可惜的是那时没把软件拷贝下来  再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