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问题

楼主(2011-09-07):
液位控制器自动控制,但低水位不会自动启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检查切换至自动档的开关、线路、供电是否正常,再看水位控制器在低水位时是否动作了。

网友B:
逐步排除故障,主要原因可能是液位开关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C:
多半是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D:
对很有可能是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E:
控制回路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将低水位的信号控制线短接一下,看看能否启动。如果能启动说明液位控制器坏了。

网友G:
换个浮球阀即安全又省事

网友H:
是不是液位控制器有问题

网友I:
好好检查一下控制线路。

网友J:
以液位继电器为界,将电控箱控制部分分为两部分,用短线模拟液位继电器动作,来判断是那一部分有故障,很好区别的,寻找故障点也快。

网友K:
先看液位开关的好坏吧,这事经常碰到,可以在低液位时看他输入plc的指示灯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