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7):
飞轮上有个螺栓,直径15mm,飞轮旋转的时候,大家说说是螺栓一接近接近开关就触发好,还是螺栓离开接近开关的时候触发好.

网友A:
你接近开关的作用是什么啊?根据作用来选择

网友B:
三楼正解!

网友C:
要看使用的是常开,还是常闭~!

楼主:
正常是常闭,LED灯亮,螺栓碰到接近开关,接近开关断开,LED灭.

还有一种情况是: 正常是常开,LED灭,碰到螺栓, 接近开关逼和,LED亮.

此2个情况哪个好,用于在压缩机的飞轮上钻个孔,安装个小螺栓,用接近开关传输汽缸位置信号.

网友D:
应该是接近比较好 。

网友D:
选哪种都行,看你看想输出什么信号 ,开点还是必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