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7):
想用位置控制伺服运动,PLC负责发送脉冲,根据说明书接线无效,求大虾

网友A:
具体怎么接的线,就无效了,说清楚些
比方说使能接没接,
正反转接没接,
位置控制的时候,相关参数设置了没有。。。
太笼统

网友B:
SRV-ON 有没有通?最好先试运行你的伺服系统,在接入PLC 。可以进入监视模式看看是不是脉冲收到了?

网友C:
先判断伺服通电的时候是或ON了。ON状态下,主轴是被锁紧的。ON状态都没有。。何谈控制。当然不会转。。外部给+24V电压使伺服使能。可以手动JOG,看看能不能转。

网友D:
求购国产变频器

可供参考!

网友D:
求购国产变频器
刚好我们在类似的工作。这是用到的相关资料,只是我们用得伺服驱动型号不一样,但应该是用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