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7):
在伺服回原点过程中,以前一般采取如下办法:
  首先给一个速度指令,碰到原点传感器后以一更低的速度来找第一个Z相脉冲信号,这样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没什么问题。
  但有点不明白。
  例:伺服驱动丝杆,丝杆导程10MM
  从碰到原点传感器到第一个Z相脉冲信号之间理论上来说最大会有一个导程(10mm)的误差,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没有如此大的误差,
 其中的原因有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没用过你说的那种,一般都是两个输入信号控制原点返回~!
如时序图所示,当给一个回原点信号后,发出脉冲电机像原点方向移动,当碰到原点接近传感器后,速度降低继续回原点运动。当碰到原点信号后。停止脉冲~!

网友B(2011-10-22):
楼主说的导程(10mm)是不是伺服电机连接后的丝杠吧,原则上来说是没有这个10mm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时序图所示,当给一个回原点信号后,发出脉冲电机像原点方向移动,当碰到原点接近传感器后,速度降低继续回原点运动。当碰到原点信号后。停止脉冲~!

  补充一下,2楼正解,呵呵

网友C:
是伺服电机旋转一圈发出的一个Z相脉冲跟导程没关系

网友D:
不错,我也正想知道数控机床回零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