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7):
我们现在正在调试低压柜,但是到Dcs的线还没接完,好多电动机保护器的4至20Ma的模拟电流都没有接到DCS但是现在都要带电机就地起动!我怕一有电流会烧电动机保护器的4至20Ma模拟电流输出回路!请问高手会不会烧!

网友A:
没有问题的

--------------------------------------------------------------

网友B:
相想 开路什么会烧得啊

楼主:
有电流啊,开路会不会有产生高压!

网友C:
没问题的,4-20mA的是变送器的或者是算出来的

网友D(2011-10-16):
绝对不会的。

网友E:
应该不会,,,

网友F(2011-11-15):
不会呀,是电机保护器输出的信号,不会串高电压呀,,,,而且是开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