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7):
请教各位朋友,单相电容式运转电机的正反转接线图!

楼主:
还有就是住倒顺开关上接,看起有点烦,这两天正在学呢!
谢谢朋友们,哪位朋友有较捷径的方法呀!谢谢

网友A:
参照此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图用在普通的单相电容运转电动机貌似不太合适,如果图中A是主绕组B是付绕组的话S1只能接到A点上,不应接到B点。

楼主:
4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
如果主付绕组阻值是一样的,可能那样接,如果不一样的话,可能就不能了呀!不知道是不是呀?

网友D:
现在农村用的那个 单相卷扬机,貌似就是接线就是2楼的图纸

楼主:
谢谢朋友们,学习中!

网友E:
单项电机运行要求主付绕组阻值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朋友们,那也有主付绕组值不一样呢?怎么办呢?

网友F:
这个接线容易呀!

网友G:
我好像用过这种的。

网友G:
控制方法简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是洗衣机的电机 洗衣机的电机主副绕组 是一样大小的
其实不说什么理论 纯说接线 也简单
电动机 出 A1 A2 B1 B2 四个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