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7):
用在破碎行业上的机械,55KW的电机重载启动(电表只有60A)。调试时都是在星角转换的时候主接触会吸不住一直跳,自然火花也打得厉害。运气好的话就能启动顺利,(刚好线上用电量减少)。因为压降太厉害每次试的时候控制电源都的调是过BK500压器转的,今天也用表量了下。没启动的时候270左右,启动一点剩240,星角转换就剩200。只是这次不同的是主接触不跳反而是角型的跳个不停,想不通的是电压200应该不至于这样吧。跟接触质量有没关系?还有并联RC电路有用吗?RC该怎么选择?急啊,谁给支支招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在破碎行业上的机械,55KW的电机重载启动(电表只有60A)。调试时都是在星角转换的时候主接触会吸不住一直跳,自然火花也打得厉害。运气好的话就能启动顺利,(刚好线上用电量减少)。因为压降太厉害每次试的时候控制电源都的调是过BK500压器转的,今天也用表量了下。没启动的时候270左右,启动一点剩240,星角转换就剩200。只是这次不同的是主接触不跳反而是角型的跳个不停,想不通的是电压200应该不至于这样吧。跟接触质量有没关系?还有并联RC电路有用吗?RC该怎么选择?急啊,谁给支支招不胜感激。。
是不是控制线路有问题

楼主:
是不是控制线路有问题?说说原因

网友B:
55KW的电机起动后电流也就70多。。也有到90多的。。你那个能有那么大??

网友C:
200V????线圈电压还是主电路电压?

楼主:
200V是主电路电压

网友D:
你搞不好吗?

楼主:
你搞不好吗?你有办法?

网友E:
如果是压降太大,就让星接的时间延长一些,把电机速度提的再高些,使角接的时候起步转速不至于太低;其它的就是增大电网的容量了.

楼主:
压降是大了点,不过电压200应该不至于让接触器吸合不好吧?电网容量是没得加了,并联RC可行吗?

楼主:
延时时间已经延长到12秒了

网友F:
我觉得你还是先解决电源容量和进线电缆是否足够的问题,不能本末倒置。

楼主:
是220V用调压器调到270再降到200

网友G:
如果电机有毛病也会吸合不上

网友H:
控制回路问题,要是近,我给你瞅瞅,

网友I:
用变频器吧,可以平稳启动的。

网友J:
设计有问题啊,粉碎机重载启动?如石头粉碎的话(那种咬机),你星三角重载启动能启动,算你神了
看你说那么多,最关机的还是你电源容量有问题啊,要么就电缆太小了,有没有35以上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B:
55KW的电机起动后电流也就70多。。也有到90多的。。你那个能有那么大??
兄弟 献丑了吧

网友K:
变压器多大?除了这台电机还有那些负载?电机供电线多长?多少平方?星三角只能轻载起动,重载即使全电压也不一定能起动成功。如果确是变压器太小,可考虑电容起动或变频起动。

网友L:
星三角只可轻载起动,建议使用软启动器,条件容许立即增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也知道是容量和电缆都存在问题。电表60A的村庄里变压器接过来的,电缆也不够。看来只能增容没有其它办法了,前提是大家应该都清楚农村的电表哪那么简单说增加就增加呢?弄个增容柜估计也不太可能。

网友M:
你好,你用的接触器是不是220v的,要是那样,你可以把主回路和控制回路分开,在控制回路加装一个稳压器,但是一定要把延时时间调好,千万不能太短了,时间短了容易损坏变压器,一定要注意,切记切记,

网友N:
明显电源容量不足或者压降过大,想办法解决这两个问题再说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220V用调压器调到270再降到200

空载时调压器的输入电压是220V,用调压器将其输出电压调到270V,启动时又降到200V,此时,调压器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如果也跟着下降就是电源容量不够或者是送电电缆截面不足了。

电表只有60A也说明了电源容量严重不足,试想60A的电表撑死也就带个30KW的电机,而现在的电机容量是55KW啊。

线路也会是按60A设计的,所以,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增加电源容量和电缆截面。

破碎机械应该属于冲击负荷,会用飞轮储蓄能量,所以启动相当的慢,有朋友提到要增加星启动时间是对的,让电机在较高的转速转换成角连接。设备的正常工作就是不断的放入石头。电源电压太低,虽然控制电压可用调压器调上去,电机工作电压仍然太低,连续工作时间长了会导致电机过负荷的。

网友P:
我没怀疑你的电机线接错了,造成Y转到△时电流太大,压降严重。

网友Q:
可选择RC并联接触器线圈,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R:
主接触器线圈的额定电压是多少V?电压误差不能大于5% 还有检查下控制回路上面主要在自锁环节上(触点是否接触不良有氧化层或者有绝缘的东西)紧线端子是否松动。

网友S:
你先把主电路电源切断试试是不是接触器的问题,如果接触器一直老跳,有可能是控制电路电压输出不稳,造成的!

网友T:
你的电源变压器小,就这一条就足够了。

楼主: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也清楚原因就出在电源容量低。想问大家看在这种情况下可否用上RC,又该怎么用。

网友O:
引用 楼主: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也清楚原因就出在电源容量低。想问大家看在这种情况下可否用上RC,又该怎么用。

电源容量相差25KW,这不是RC能够补偿得了的,抓紧增容换线吧。

网友U:
电机的起动电流中大部分是无功电流,因此用电容器补偿起动是可以的。关键是起动过程中要逐步切除电容器,保证不会过补偿,不会使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