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7):
比如说TN-S系统 需要要重复接地吗? 是不是距离超过一定距离后就要重复接地啊?还是永远都不要重复接地?TN-C系统呢?是不是也要重复接地啊?谢谢各位老师啦

楼主:
比如说TN--S系统 的PE线 在进入各个厂房的 分配电室 后 还用把PE线重复接地吗?如果从工厂的变电所 到各个分配电室 的距离很远的话 需要把PE线重复接地吗?  TN--S系统需要考虑PE线的电阻吗?

网友A:
三相五线的话所有地线是连在一起的。。在一定距离内可以考虑做一个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五线的话所有地线是连在一起的。。在一定距离内可以考虑做一个接地。。
距离是如何规定的啊??

网友B:
TN系统:
1、自有变压器的厂房内部一般环形接地,至少有两个接地装置,进线处设个接地,对角设一个。如果周长超过400米,每两百米内应重复设一个。
2、危险区域按标准设置专用接地。
3、使用公用变压器,一般进户处、线路未端、重要部位注意设置接地。
4、有专用接地要求的按标准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