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7):
最近修给厂里修一台三菱FR-A540-5.5KW变频器,我们都是用的3.5KW的,老板觉得这个5.5KW没什么用,所以不想卖模块,准备检测好驱动电路后自己买个模块修好!
     别的变频器拆下的模块,利用其整流部分,
刚开始是开机显示电压低,把线路整理后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是一按启动就显示“E.OC1”(输出过流)
测量电流检测器三个端子没有输出(0V)
是因为这种变频器必须装模块才能运行还是这变频器的CPU有问题了?!请各位老师和坛友们指教!

网友A:
这是因为IBGT模块开路,使驱动IC中IGBT保护电路(检测IGBT管压降过大)而报OC故障,将此故障屏蔽即可试机.见论坛或我的博客中<驱动IC的区别和OC报警的解除方法>一文,有实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IBGT模块开路,使驱动IC中IGBT保护电路(检测IGBT管压降过大)而报OC故障,将此故障屏蔽即可试机.见论坛或我的博客中<驱动IC的区别和OC报警的解除方法>一文,有实施方法.

嗯!谢谢版主,昨天就阅读您很多关于工控维修的文章,受益斐浅,我再去看看您说的这篇文章。

网友B:
咸工没搞过这种机,不是这么回事的。比较少见特殊的检测。我也没破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咸工没搞过这种机,不是这么回事的。比较少见特殊的检测。我也没破解
是啊,对这种机型不太熟悉.也没细看楼主上传的驱动电路的实物图.驱动IC不返回OC信号的.不好意思,粗心了.
驱动IC倘若不返回OC信号,一般是由三相输出电压(其实是频率检测)的检测电路,对输出三相电压的波头进行(计数)检测,当波头数少于基准数(MCU内部基准)时,报OC停机.相似电路请参考普传与爱默生机型.因而OC报警信号,还是通过对输出状态的检测得到的,非是从电流互感器取得.
估计该机型也是这种检测方式,提点参考吧.下面传一个参考电路.

网友A:
上图是三肯变频器中的OC检测电路.驱动电路采用普通无IGBT保护电路时,多采用对三相输出电压的检测,来完成OC报警任务.
该电路其实也是对IGBT的导通管压降进行检测,实施故障报警的,起到和驱动IC(如A316J)内部检测电路一样的作用.

网友C:
图1和图2板子明显不一样嘛,不是同一台机器?

楼主:
谢谢咸工和各位朋友,这个三菱的就是用的普通的A3210,我也试着短路六路输入,没有成功,一样报过流,我再看看咸工发的参考电路,还不行,就只有赌一下买个模块回来再试了。

楼主:
刚才又看了一下电路板,模块输出的三路,和P+(共四路)加至两个电压比较器(339和393),试着断开两个比较器的电源脚,还是一样显示过流,各位再看看应该如何解除?!等下下班后把图片补上

网友A:
这个电路形式可能与我传的第二个图电路有所相似,采用393为开路集电极输出的电压比较器,输出端接上拉电阻,断掉393电源是不起作用的。可据信号输入方式,采用短接输出端到地(或其它改变输出电平的方法),看是否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形式可能与我传的第二个图电路有所相似,采用393为开路集电极输出的电压比较器,输出端接上拉电阻,断掉393电源是不起作用的。可据信号输入方式,采用短接输出端到地(或其它改变输出电平的方法),看是否有效。
咸工,您好!您说的短接输出是指的339、393的输出还是模块的输出?

网友A:
是电压比较器的输出端啊.

网友D(2012-09-18):
咸工很有耐心,顶一个!!!!

网友D:
请教咸工和各位高手:三菱FR-A740-55KW变频器和F740用的芯片是一样的吗?

网友E(2012-10-18):
这样的咸老师,我这有一台FR-A520的,启动即报OC2定速过流,然后我想测是否是驱动能力不行,根据您那本书上操作,把IGBT卸掉,可是上电后报低电压,这个电压检测我始终没找到。而且也不知OC报警在哪儿发过来的,A2611输出也无变化,实在灰心了。所以我觉得三菱这个检测电路挺难搞的,希望咸老师帮忙看一下

网友F:
三菱变频器F700,A700,A500,F500的 EOC1,EOC2,EOC3,是一个类型的。用的都是普通的光耦,不带IGTB的检测,电路看似简单,但保护电路灵敏可靠。仔细查看六路光耦,339,393周围电路等。建议多用示波器。本公司经过N次试验,已经突破上诉机型的运行报警 EOC1,EOC2,EOC3.的处理方法。目前公司资源(图纸,数据,电压,波形等)还在保密阶段,请谅解。可以通过QQ,解答部分。要维修的三菱板子已经很多很忙,不是广告贴,请理解。只是发帖交流比较慢,时效慢。等空了上网回帖,可能你的客户已经等不及了,单子跑了。佩服咸老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咸老师,我这有一台FR-A520的,启动即报OC2定速过流,然后我想测是否是驱动能力不行,根据您那本书上操作,把IGBT卸掉,可是上电后报低电压,这个电压检测我始终没找到。而且也不知OC报警在哪儿发过来的,A2611输出也无变化,实在灰心了。所以我觉得三菱这个检测电路挺难搞的,希望咸老师帮忙看一下

7单元的模块里有个地线和N通的,拆了,就报EUUT.加根线到母线的检测端的地,就行了。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教咸工和各位高手:三菱FR-A740-55KW变频器和F740用的芯片是一样的吗?

你说的是哪个芯片呢?A700有的和F700一样,有的不同的,两回事哦问题要具体点。不然不好回答呀,太大了。呵呵。

网友G(2013-05-22):
咸老师您好!
     向您致敬!我是变频器维修初学者,已经买了您的《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和《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两本书,正在学习中!
现在遇到了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特向您请教:我在修一台欧瑞F2000系列15KW的变频器,送来时检测一体化模块的整流部分损坏,在新模块到来之前,我按照您说的办法屏蔽掉驱动电路的OC故障信号,一路一路的拆掉,发现U相屏蔽信号不能拆,上下桥臂只拆一个都不行,一运行就报OC。在屏蔽后启动变频器,测直流驱动电压,分别为U相:上臂:3.34--3.36V下臂:3.12--3.14V
                             V相:上臂:3.19--3.21V下臂:3.27--3.29V
                             W相:上臂:3.21--3.22V下臂:3.18--3.19V
按理说动态直流电压都正常,(但是就是在U相屏蔽OC信号后测量的),不应该存在有坏元件的可能性。可就是不能去掉屏蔽措施,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我带备用模块试过,也不行。故障现象应该是U相上有故障,但是不知道是上臂还是下臂有问题,不带电测量电阻电容等都没问题。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驱动模块是3120,一体化模块是FP50R12KT4。烦请咸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我的邮箱是cbaaljs@sina.com

网友H:
这个机器必须上买了模块
,并且正常供电才有脉冲,这真搞不懂,希望高手能破解

网友F:
我已经破解了。图纸整理中。好像浙江的一个师傅,也破解了。

网友G:
我已经破解了。图纸整理中。好像浙江的一个师傅,也破解了。
三菱变频器主修

老师能给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G:
我现在有些糊涂了,按理说屏蔽OC的信号都不能拆,因为U,V,W三相六路驱动都是一样的,拆掉OC屏蔽信号相当于模块未接应该是管压降过大,拆任何一路都应该报OC,但是现在拆V,W相不报,只是拆U相才报。要是这样的话,应该是V,W相保护失灵,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V,W相失灵应该不影响变频器运行,但是接上模块测试,还是报OC,这就奇怪了。也就是说,现在只有U相保护管用,但是驱动电压都正常,IGBT模块保证是好的,但是为什么还报OC?我十分疑惑。不知道哪位老师有高招,也不知道哪位老师有咸工的电话或其他联系方式?请大家帮忙!

网友I(2014-05-28):
回复 网友G:
三菱的拆板后怎么屏蔽OC1,,,请指教

网友J:
哈哈,今天,我也修好一台三菱F740-15K  的变频器。报警EOC3  (不定时的报警,1-2H一次) 主板故障。

网友K(2014-11-17):
引用 网友J:
哈哈,今天,我也修好一台三菱F740-15K  的变频器。报警EOC3  (不定时的报警,1-2H一次) 主板故障。

我也修好过  EOC3 好多台的哇。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哈哈,今天,我也修好一台三菱F740-15K  的变频器。报警EOC3  (不定时的报警,1-2H一次) 主板故障。

周同学。现在进步很大哇,祝贺。

网友L:
翻阅旧贴也收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