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7):
我想问的是 如果变压器的中性点在接地的时候 所连接的接地网没有做好 也就是接地不良(会有什么后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用的是TN--S系统三相五线制   我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的变压器的中性点没有接地 而是直接 接N和PE这两条线  如果这样接 会出现啥情况?会有多大的危险?

网友A:
那样的话N和PE不就是成了一条线了??不接地。连保护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N和PE不就是成了一条线了??不接地。连保护也没有了。。
N和PE我都有啊  能说说PE线保护的原理吗?

网友B:
中性点不接地或接地不好,相电压就说不清是多少了。

一般工厂里可能要出乱子。

网友C:
N 和PE在变压器端就是一点。

网友C:
TN系统是接零保护的供电系统系统,如果用电设备的外露导电部分做好等电位连接,并可靠接零线,是安全的,与接地是否良好无必然的关系。如果做成TN-S系统,PE线接外露导电部分,可靠性进一步增加,因为零线电流有N线走了,PE线无电流。PE和N在变压器端是一点,都是零线,分别叫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

网友C:
有关标准、规范规定的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在4Ω以下,其实这个电阻太大了,对保护没起作用,只是为了取得与大地等电位。

网友C:
有用吗?与导线mΩ、μΩ比相差太远了。

网友C:
接地电阻对TN系统来说无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性点不接地或接地不好,相电压就说不清是多少了。

一般工厂里可能要出乱子。
能给解释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TN系统是接零保护的供电系统系统,如果用电设备的外露导电部分做好等电位连接,并可靠接零线,是安全的,与接地是否良好无必然的关系。如果做成TN-S系统,PE线接外露导电部分,可靠性进一步增加,因为零线电流有N线走了,PE线无电流。PE和N在变压器端是一点,都是零线,分别叫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
老师 我想问下 从我们的变压器到厂房如果距离很远的话 PE线用不用考虑线电阻呢?用不用在厂房的进线处再做一个接地点和PE相连?  如果设备上带静电要解决静电 可以接在PE线上吗?还是要自己在现场再做一个接地? 仪表的接地可以接在PE线上吗?PLC和变频器的接地 可以接在PE线上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电阻对TN系统来说无大影响。
老师您是说就算 我的变压器的中性点不接地 对我的系统也没啥影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稍微大一点的变压器,接地电阻都是0.5欧姆
我们的好像就是一根角钢!!老师您知道等电位联结吗?

网友E:
当没有漏电断路器(或失效时),如果PE接地不好你的工作现场的接地电阻小于PE电阻时,当设备外壳带电发生触电时大部分电流将通过人体流入大地。就会很危险!如果PE电阻很小时大部分电流将通过PE流入大地,所以经过人体的电流很小。另外如果线路较长还应在线路上做重复接地。接地不好对N的影响也很大,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零线就会带电,将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对设备将会造成危害。

网友C:
距离远,你的相线不是同样要考虑截面的大小吗?重复接地是应该的,不是必须的。可以计算,PE线的直流电阻是多少?你做的重复接地的接地电阻能做到多少?PE线的电阻不可能是Ω的数量级,一定是mΩ数量级,接地电阻做到4Ω以下已经不容易了。

网友C:
中性点不接地是不可以的,那还是TN系统吗?接地的目的是要N线取得与大地等电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性点不接地或接地不好,相电压就说不清是多少了。

 一般工厂里可能要出乱子。
 能给解释下不?

   低压中性点如接地不好,相当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也有称之为“浮地”的。一船用在一些较特殊的场合,例如地线不好施工的地方。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实际上是经容抗接地的,该容抗是由电网中的线路、电动机和变压器绕组等对地耦合电容所组成。
   中性点接地系统中,A、B、C相与N间的电压正常情况下为220V,任何一相接地,都会使回路保护动作。
   如处于不接地系统中,一相(如A相)接地,A相对地电压为0V,不一定马上跳总闸,线电压、对称性并未受到破坏,但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升高,对线路的绝缘要求增加。而且由于不马上暴露出故障,不易查找。且原来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使用的220V电压,就会随线路容抗等的变化而变化,最高可达到线电压的值,不能正常使用。
   供参考。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老师

网友F:
我遇到过,当系统中没有用220v照明的时候没问题。当系统中有220v的时候,容易出现某个用户中电压是接近或达到380v。我们遇到这个故障的时候是个国庆节,查找故障用了半天,处理用了半小时!

网友G:
你好,举个具体的例子给你,前些日子我在宁夏一新建的水泥厂调试变频器,应当地气候与地理的原因,厂里在埋地线的时候,挖了10米深左右的泥土,发现都是很干燥,我们当里买了好多盐冲上水倒进坑里面,然后再埋上接地桩,结果在调试的时候发现接地情况还是很不好,厂里面就是零地供用系统。变压器侧接地也不行,当试机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1,当变频器一运行,配电室里面其他配电柜上的指示灯全都在闪烁,变频器加装了输入电抗器也不行的,通过零线给其余电气设备进行干扰了。(也可理解为相电压不稳定)
  2.DCS信号采集模块烧了四个
  3.个别变频器输出电流三相中,一相比一相大,不平衡。将变频接地线取了,故障就解决了,
  4.DCS模拟量信号不稳定,加磁环,加抗干扰线圈才好些

 还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当系统中没有用220v照明的时候没问题。当系统中有220v的时候,容易出现某个用户中电压是接近或达到380v。我们遇到这个故障的时候是个国庆节,查找故障用了半天,处理用了半小时!
高达380?那是什么原因啊  我知道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中 如果有一个相线接地那么其他相线可能到380V 你的问题应该不是吧  老师 能给解释下你上面例子的原因吗?谢谢啦 您是如何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性点接地,主要是防止高压部分击穿导致高压串入低压部分那就惨了。如果接地的话则高压与地形成回路,低压侧最多承受残压而已,同时高压侧的保护装置会立刻动作切断高压侧电源,从而有效的保护了低压侧的人员安全及设备
 嗯 谢谢您啦 您知道如果不接地,对用电设备都有呢些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举个具体的例子给你,前些日子我在宁夏一新建的水泥厂调试变频器,应当地气候与地理的原因,厂里在埋地线的时候,挖了10米深左右的泥土,发现都是很干燥,我们当里买了好多盐冲上水倒进坑里面,然后再埋上接地桩,结果在调试的时候发现接地情况还是很不好,厂里面就是零地供用系统。变压器侧接地也不行,当试机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1,当变频器一运行,配电室里面其他配电柜上的指示灯全都在闪烁,变频器加装了输入电抗器也不行的,通过零线给其余电气设备进行干扰了。(也可理解为相电压不稳定)
   2.DCS信号采集模块烧了四个
   3.个别变频器输出电流三相中,一相比一相大,不平衡。将变频接地线取了,故障就解决了,
   4.DCS模拟量信号不稳定,加磁环,加抗干扰线圈才好些

  还有很多。。。。
 老师您能给解释下 您上面故障的原因吗?就是详细的原理 能给解释下吗?比如变频器为啥把地线弄掉就好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N和PE不就是成了一条线了??不接地。连保护也没有了。。

网友I:
变压器中性点必须可靠接地,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接地不良或没接地,或直接影响单相设备的运行,还有就是三相电流中的有害成分不会流入大地,直接影响后续设备,

网友J:
我想问的是 如果变压器的中性点在接地的时候 所连接的接地网没有做好 也就是接地不良(会有什么后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用的是TN--S系统三相五线制   我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的变压器的中性点没有接地 而是直接 接N和PE这两条线  如果这样接 会出现啥情况?会有多大的危险?

    我听的不是很明白,如果用的是TN-S系统,那么中性点接不接地好像并无多大关系,关键看你设备保护线是否接在了PE线上,是否接触良好:TN-S系统中的中性线如果接地应该算是重复接地,我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压器中性点必须可靠接地,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接地不良或没接地,或直接影响单相设备的运行,还有就是三相电流中的有害成分不会流入大地,直接影响后续设备,
能具体说说当出现有害的成分的时候是如何 导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想问的是 如果变压器的中性点在接地的时候 所连接的接地网没有做好 也就是接地不良(会有什么后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用的是TN--S系统三相五线制   我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的变压器的中性点没有接地 而是直接 接N和PE这两条线  如果这样接 会出现啥情况?会有多大的危险?

     我听的不是很明白,如果用的是TN-S系统,那么中性点接不接地好像并无多大关系,关键看你设备保护线是否接在了PE线上,是否接触良好:TN-S系统中的中性线如果接地应该算是重复接地,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的意思是系统不接地  比如说隔离变压器(我的理解)你知道吧  他的输出侧是不接地(不知道说错没?)的   T本身的意思就是系统直接接地的意思 我现在说的是如果系统不接地 而PE与N又都在中性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当系统中没有用220v照明的时候没问题。当系统中有220v的时候,容易出现某个用户中电压是接近或达到380v。我们遇到这个故障的时候是个国庆节,查找故障用了半天,处理用了半小时!
我不明白的是 单相的电压 不是对中性线而言的吗?我把220的用电设备一个接相线一个接中性线 他的电压能变高? 我想的是如果变压器输出侧不接地 那他就是个3相隔离变压器  只要相线不接地  就不会有相电压等与线电压的危险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J:
如果你的PE线没有接地而是和N接在一起,而且TC中性点也没有接地,在这么一个情况下的话,问题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如果系统三相不平衡时,零线就带电了,(就如你所说,在有220单相用电时,零线就带电了)如果设备接了PE线而没有接地,那么设备也会带电的。
  不知道我的分析是否和你故障一样,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帮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当系统中没有用220v照明的时候没问题。当系统中有220v的时候,容易出现某个用户中电压是接近或达到380v。我们遇到这个故障的时候是个国庆节,查找故障用了半天,处理用了半小时!
 我不明白的是 单相的电压 不是对中性线而言的吗?我把220的用电设备一个接相线一个接中性线 他的电压能变高? 我想的是如果变压器输出侧不接地 那他就是个3相隔离变压器  只要相线不接地  就不会有相电压等与线电压的危险 不知道对不对

以上问题应该出现在零线干线断路时,出现不平衡负载时就会出现 。如A相接的负载很大,A相电流通过负载到零线(支线)。再经B相负载(很小)到B相,构成回路。相当于将两个不同功率的用电器串联在A相和B相之间。就会形成相电压不平衡,电压差异是由AB相负载而定。

网友K:
N线电流几乎与三根火线相当这正常吗?
老师您好!
我现在有一套设备,如果是空载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带载情况下如果只带一路载也不会出问题,如果同时带两路负载的话断路器就一定会跳掉。这是为什么呢?我测了一下用电设备的母线对地的绝缘电阻小于0.5兆欧,然后一路设备正常供电的时候我们的零线过电流竟然与火线相当!这种情况正常吗?详细的求教在我的博客中有,因为现在忙着去现场肯定没得时间向您详细的描述故障现象,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的PE线没有接地而是和N接在一起,而且TC中性点也没有接地,在这么一个情况下的话,问题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如果系统三相不平衡时,零线就带电了,(就如你所说,在有220单相用电时,零线就带电了)如果设备接了PE线而没有接地,那么设备也会带电的。
   不知道我的分析是否和你故障一样,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帮助。
谢谢您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师您好!
我现在有一套设备,如果是空载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带载情况下如果只带一路载也不会出问题,如果同时带两路负载的话断路器就一定会跳掉。这是为什么呢?我测了一下用电设备的母线对地的绝缘电阻小于0.5兆欧,然后一路设备正常供电的时候我们的零线过电流竟然与火线相当!这种情况正常吗?详细的求教在我的博客中有,因为现在忙着去现场肯定没得时间向您详细的描述故障现象,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谢谢啦!
 零线的电流是和火线的电流是一样的  比如 220V的灯泡 在他正常工作的时候火线到零线的电流是一样的   只是电压不同而已 零线是0
 三相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把三相电流都加在一起

网友F:
三相变压器
我们用的死三相变压器 有照明用户和动力用户两种 当中性线不能良好接地的时候 部分照明用户的单相电压就会升高 取决单相负荷程度 处理的方法是把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接地做好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低压侧是星形连接